[NXP ARM]
关于在掉电时自动进入掉电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无正文)

网友A:
用一个专用的电源模块,掉电时会给一个高电平给芯片,芯片用个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中断信号定期唤醒MCU

网友A:
就是一个外部中断触发信号

网友C:
是的,只要给单片机一个触发信号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楼主是想问掉电保存的做法吗

网友E:
楼主不会想掉电了也想进行AD采集吧

网友F:
模块都没电了,怎么采样

网友G:
模块供电才能工作的

网友H:
AD采样肯定是需要AD模块供电的

网友B(2010-04-21):
中断不就行了

网友I:
检测到掉电,就向MCU发送一个中断信号,就解决掉电问题了。

网友J:
考虑前级电压检测,适用分压电路检测电源电压跌落情况,产生中断进入掉电处理,使MCU进入掉电模式。

网友D:
能不能提供一个参考电路

网友G:
现在很多芯片做的很成熟了,模块也一样,不用外围分压就可以实现

网友B:
给单片机一个触发信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