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能否动态设置LPC22XX的PLL倍频来降低功耗

楼主(2010-03-22):
请教:能否动态设置LPC22XX的PLL倍频来降低功耗

网友A:
动态倍频,很新鲜,没这样用过

网友B:
动态倍频如何降低功耗,我感觉是在增加功耗吧

网友C:
动态倍频对稳定性不会有影响?

网友D:
如果不停的改变倍频系数,应该会对稳定性有影响

网友E:
锁相环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呀,对这方面的原理,现在正在看书

网友F:
锁相环应用很广啊

网友E:
是的,一般芯片都会用到

网友G:
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能倍频不?

网友H:
之前倍频都是在程序烧写时,在编译器里面设置的

网友F:
亲自试试就行了

网友E:
试试也要有个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