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24V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三极管用的是PNP 9012
P1。0输出为1为,三极管截止,输出为0时,导通,电磁阀吸合
现在的问题在于,只要单片机一上电,电磁阀就吸合了
此时P1。0为高电平,应该说三极不可能导通的,应该就吸合了?
网上有人说要用NPN三极管就行,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如果把电磁阀换成5V的继电器(当然上面的24V也就用5V了),又正常了,难道是24V的问题吗?
但9012的电压参数为50V,按理说24V是没问题的。

网友A:
5V系统驱动24V系统能用PNP管么?楼主要深刻检讨一下了,你的单片机没烧冒烟已经很幸运了!

楼主:
先谢了
请教楼上的,希望指明原因!

楼主:
基级电流灌入单片机IO口?
有点明白,感谢

网友A:
基极电压只要低于24-0.7v,三极管就开始导通了,所以你的三极管不但是在复位时,就是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时候也不能关断。驱动高于单片机工作电压的负载,必须用NPN管隔离,不过51的内建上拉会让你还是关不断,所以你需要2个NPN的组合才能实现复位关断。

网友B:
P10按5V电位,PNP的E极按24V,计算一下三极管的基级电流,再X放大倍数,会发现三极管已饱和。数字电路其实很多地方要用到模拟电路的计算才能弄明白为什么。

楼主:
非常感谢,想不到一下子就搞明白了

网友C(2011-08-13):
。。。。。。。。。。原来如此啊。。怪不得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