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系数问题?

楼主(2010-03-22):
想请教功放的阻尼系数如何计算?

网友A:
没法计算。
动圈式扬声器可动部分具有一定的质量(纸盆、音圈等等),同时具有一定的弹性(音圈支架、褶边等等),故动圈式扬声器是个机械的二阶系统。与电路中二阶系统类似,受到一个冲击时,其振动随阻尼不同可表现为不同形式。功放的输出电阻对扬声器是阻尼,输出电阻的大小确定扬声器受冲击时是衰减振荡(欠阻尼),还是缓慢恢复(过阻尼)。但阻尼又与扬声器的质量(相当于LC回路中的电感)和弹性(相当于LC回路中的电容)有关,所以不知道扬声器的特性,无法确定功放应该有多大的输出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