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的这个RULE怎么设定~~~~~~~~

楼主(2010-03-22):
就是铺铜和焊盘或者过孔的间距怎么设定, 这个加工工厂是有要求的。我在RULES里边设定那个planeClearance不起作用啊  谢谢各位指点!如下图:就是那个白色的间距

网友A:
99的我知道!

网友B:
rules—》design rules ->electric->clearance那里设置吧!

网友B:
我的是AD2008不过区别应该不大

楼主:
我的是AD2008不过区别应该不大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下你是怎么设置的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三楼,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B:
Dsdign->rules—>design rules ->electrical->点clearance,找到Minimul clearance 把后面的数字就是你需要修改的间距

网友C:
多增加几个类型,分别设置!

网友D(2012-05-28):
yixiaozhen123的回答,貌似可以,楼主问的是,铺铜时,铺铜和焊盘的之间的距离比较小,怎么设置,而他的回答是走线和焊盘之间的距离,有所答非说问的意思,,,这个问题继续求教求解,,

网友E:
设个“类”,然后在规则“安全间距”中设好对应类的规则,这个规则在铺铜中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