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 --> TTL: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楼主(2010-03-22):
汗,不会这么简单吧!
还有别的什么操作步骤没有?

网友A:
看器件手册,按典型电路应用就是。

网友B:
首先缺少晶振!!

网友C(2011-10-27):
看上去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可以工作,里面已经集成了12M振荡器了。
不过一般来说,还要根据自己的应用来做实际的调整,以达到性能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