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漏源交换使用问题?

楼主(2010-03-22):
(无正文)

网友A:
衬底要是被内部连接了就不能交换
看MOS管的结构,S-B-D等效于两个二极管的
衬底接到其中一个上是保证这两个二极管都不会导通
对称是的前提是在wafer和封装内部都没有被连接

网友B:
多谢啊 ,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