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楼主帮忙验证下这个半桥LLC主谐振器件初步计算结果

楼主(2010-03-22):
半桥LLC主谐振器件初步计算结果,请楼主看看是否正确
  小弟初试半桥LLC,昨天星期天试着设计了一个变压器,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有问题:
方案:单谐振电容集成解决方案,即谐振电感等效为变压器漏感
输入:390VDC,PFC供给
输出电压:5V,不过由于有输出滤波电感和二极管压降,我变压器副边按照6.2V计算
输出电流:65A
谐振频率:100K
最大开关频率:150K
按照这样的参数来计算,我得到的器件基本参数为:谐振电容Cr=53nF,谐振电感Lr=21u,励磁电感Lm=84u,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否正确,好像觉得有些对方有问题,
请指点一下,呵呵!

网友A(2011-02-01):
但愿你没动手去做,LLC不适合低电压输出,没有电感滤波,那个纹波电流让人纠结

网友B:
但愿你没动手去做,LLC不适合低电压输出,没有电感滤波,那个纹波电流让人纠结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的100w,也是LLC,低压大电流,也许应该加个同步整流?

网友C:
“”但愿你没动手去做,LLC不适合低电压输出,没有电感滤波,那个纹波电流让人纠结“” 在要实现你设计的功能之前最好了解你使用的拓扑是否适合。仔细阅读拓扑的优点缺点和局限,以及使用条件。然后在付诸实际行动---否则是做无用功甚至是走非常大的弯路。。。。。。。这是初学者容易犯得通病。 ------魔鬼在细节里。天使在想象中。

网友A:
全波正弦整流的纹波系数0.483,LLC不是完整的正弦电流,开关管有死区,因此纹波系数更大。
5V,65A的输出,电容了承担的纹波电流可高达35A以上,这比PWM方式用电感滤流要大得多(一搬很容易将纹波系数控制为0.1~0.2,电容只承担10A左右纹波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