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 高手解决一下

楼主(2010-03-22):
三个水泵,两大功率一小功率,m1m2为大功率,m3为小功率,分时段工作,
两周为一个循环
一般m1第一周白天运行,当m1达到工作上限时m3加入运行,
m3晚上运行,当m3达到工作上限是时换m1运行,m3停止运行。
m1故障m2必须立即运行
第二周白天换m2单独运行,当m2达到工作上限时m3加入运行,
M3晚上运行,当m3达到工作上限时换m2运行,m3停止运行。
m2故障m1必须立即运行

这个怎么实现啊 ?   十分感谢  !!!!

网友A:
又是學校里面出的題。。。。

网友B:
这还用PLC?小MCU就搞定了

网友C:
在实际应用中,还是PLC可靠一些,毕竟这些都是用来控制电机的,而且,这个题虽然看起来是学校出的,

也很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LZ很没有独立思考精神,这种题目在实际应用中也算很简单的了

网友D:
简单,定时器+计数器就搞定(PLC没RTI功能)。
1、使用定时器+计数器建立周循环时标Q1
2、同上建立白天晚上时标Q2(调试时注意运行开始时间,不要你下午4点开始运行,他来个下午4点到凌晨四点认为是白天)
注意:如果选择的PLC带RTI那么就更简单了,直接返回系统时间就可以了。我说的是PLC不带RTI指令的话,不过我现在接触的PLC全带这指令功能
3、建立M1、M2故障标志位Q3、Q4
4、建立M1、M2运行极限标志:Q5、Q6
判断运行条件:
M1运行=((奇数周Q1与运算白天Q2) 或运算(M2故障Q4与运算白天Q2))与运算M1故障Q3),这里要不要判断是白天你要搞清楚客户要求,不要夜里M2故障信号误动作你就把M1启动了)。
M2运行=((偶数周Q1与运算白天Q2) 或运算(M1故障Q3与运算白天Q2))与运算M2故障Q4),
M3运行=晚上Q2或运算Q5或运算Q6
基本思路,你可以再整理整理,其实你要问的只是算法问题。如果你告诉我PLC型号,接点号,我都能帮你把梯图画出来。呵呵~~~~~~~~

网友E:
我也是在校学生,不过你肯定PLC不及格

楼主:
谢谢五楼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F:
你这个不是编程难,而是取样检测等比较头痛一点,用 PLC呢有点大材小用了,不过也未尝不可,再好用一小型有实时时间的PLC,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五楼 师傅 ,请教您一下: 画梯形图时,转SFC是什么意思?指令表跟它有什么关系?谢谢指点,。。。

网友H(2010-04-22):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来请人做,你们自己做一下或有很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