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静态网页和服务器交换数据怎么实现啊

楼主(2010-03-22):
用Internet Explorer向服务器发送控制命令

楼主:
麻烦知道的提供些意见

网友A:
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B:
网上搜索一下“AJAX无刷新”

网友B:
是做做tcp试验吧?

楼主(2010-04-26):
网上搜索一下“AJAX无刷新”
引用 网友B:
然后呢?

楼主:
是做做tcp试验吧?
引用 网友B:
嗯,你也做过,说说怎么回事吧

网友C:
然后你自己琢磨呗

网友D:
AJAX无刷新?

楼主:
AJAX无刷新?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

网友A:
找一个搞软件的同学,协助做个网页就可以了。

网友A:
或者用CGI实现,可以实现静态网页与服务器通信。

网友C:
是要在实验板上配置HTTP服务器还是怎么?

网友B:
做tcp试验?

网友B:
想让静态网页和服务器交换数据吧

网友E:
你也在做这个。你的服务器是什么东西,是pc还是嵌入式的服务器。如果是嵌入式的,就要用CGI。如果是PC,方法多了,asp呀,什么的.

网友F:
ajax 确实是个好东西,更新数据时避免了网页上不断提示刷新的过程提示,看起来更舒服些

网友F:
当然,如果只是嵌入式上的简单应用,还是做定时刷新的页面更简单,用修改内存的方式将需要修改的数据直接动态合并到网页数据中发送即可

网友G:
ajax是个概念,你可以用很多技术去实现

网友H:
楼上详细点

楼主(2010-05-27):
多谢21楼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