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PLL倍频输出250MHz不精确

楼主(2010-03-22):
用pll输出250MHz频率,通过程序设计最后输出4路100Kpwm信号,实际输出与理论计算出来的偏差较大,能达到122K,想问下是不是pll的事,因为生成pll如果按照软件默认的延时,输出和输入会有1.650ns的延时,怎么样能让输出频率精确些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差122K,误差还不小

网友B:
PLL倍频是比较准确的,不应该呀

网友B:
你PLL输入端的时钟频率多大?

楼主(2010-04-25):
pll输入频率48M,用的是AFS600的板子,48M的有源晶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也有点偏差,大概在47.8左右

网友C:
PLL的输出有多个,而这几个输出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详情请查阅《Actel FPGA原理与应用--基于Fusion系列》第32页中的分频模块),

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输出都能精确到我们所设定的值,故我们关注的不应该是我们设定的值

而是设定值后面蓝色字体的值,该值才是最终的PLL输出。

网友D:
会不会是别的原因引起的?感觉PLL还是挺准的不会差这么多~~~

楼主:
当我更改了那个反馈延时之后,频率达到105K,比122K精确了许多

楼主:
三个全局网络我都用了,只有GLC设定值跟后面的蓝色字体的值不一样,AB都跟设定的一样,为什么还是不精确呢,250M用GLA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