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有没有那款ARM7芯片能够直接驱动800*480彩色TFT的

楼主(2010-03-22):
有没有那款ARM7芯片(不限于LPC)能够直接驱动800*480彩色TFT的?多谢!

网友A:
LPC2478和LPC2470都可以,两颗芯片管教兼容,区别是LPC2478内部有512KB Flash存储器,而LPC2470FBD没有内部Flash。

网友B:
还j是LPC2470好 ,便宜,LPC2478才512K,差不多就是存一个图片。

网友C:
片内没有FLASH就像LPC2214和LPC2210.
没有片内FLASH速度会慢很多。

网友D(2010-04-21):
谁让你浪费那么好的片内FLASH来存储图片数据?加速的片内FLASH,比在SDRAM中都运行的快,当然都是存程序,数据就放到片外的NAND FLASH 或者SPI接口的flash去吧。

网友E:
楼上说的好

网友F:
800*480?这也不符合比例吧,宽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