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了一个多礼拜的可控硅应用总结

楼主(2010-03-22):
可控硅应用总结:

1.不说其工作原理了。此总结仅限应用层次

2.如果可控硅应用在直流电路中充当开关作用,那么施加信号,导通电路后只能通过撤除直流电路中的电源方可实现关断功能。

3.在交流电路中充当开关。对其施加一个瞬间信号,当交流电在过零点时,该可控硅可以自动实现关断功能。因此,电路要长时间工作,就应该保持信号或每个过零点时都要给一个瞬间的信号。

4.通过可控硅实现控制电压的话,其要点是测准过零点。日常生活中的交流电是弦波。可以理解为180度。其零点位置是0度。要如实现近100%的电压,应该在0度时给个信号。那么信号以后的0-180度将是用电器接收的电压。如果在30度时给个信号,那么用电器只能获得30-180度这部分的电压。而0-30度这部分电压是截止的。根据需要来确定发信号的时间点吧

5.可控硅 低电平信号导通,高电平信号截止。

以上五点是本菜鸟花了一个礼拜总结的。感谢21IC的众人帮助,张贴以供有需要的朋友阅读。

网友A:
请教 双向可控硅呢?

楼主:
我这总结的,正是双向的可控硅。

网友B:
5.可控硅 低电平信号导通,高电平信号截止。
其他几条总结都还比较明白
就第5条????

网友C:
第五点总结的有问题
查看 四象限工作 是怎么回事
另外 触发时不但要考虑电压要求 还得考虑电流的要求 数据手册上都有写的

网友D(2010-05-28):
在交流电路中充当开关。对其施加一个瞬间信号,当交流电在过零点时,该可控硅可以自动实现关断功能。因此,电路要长时间工作,就应该保持信号或每个过零点时都要给一个瞬间的信号

老大你的这句话 让我 感动 钢钢的

网友E:
LZ的可控硅应用总结笔记写的不错,先顶一下!
但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补充和修正,希参考野狼大虾的意见,再修改总结一下。

网友:
很好,俺也学习了几天,看了上面的说法,但自己做出来总是不对的。

网友F:
各位大虾,可控硅驱动电路一般用什么样的呢,如果要求导通快的话,还有各位给推荐个耐压高,过流大,开启快的型号,谢谢啦

楼主:
这么老的贴还被大家翻出来。

我这里的总结,是基于BT131(600A)总结的。

大虾有指点我去研究四限象图。但是仅是个应用而已,所以就没有那么麻烦的去研究。这里的总结,是在本人动手实践的基础完成的。基本可行!

网友G:
如果知道了可控硅的四个象限,你才会明白第5点是错的了

楼主:
既然这么多人说到这个,那我就要再重新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H(2015-04-30):
引用 网友G:
如果知道了可控硅的四个象限,你才会明白第5点是错的了

兄弟点下,我现在的可控硅上电总是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