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出一个数码管的管脚,有问题请教,达人乱入.

楼主(2010-03-22):
经过几小时的测量跟验证,终于找到一个数码管(其实是用来显示时间的)的管脚.

这里,不按正式的规则,自己取编号.

此数码管上面 "FJ5462BH"字样.在后面的电路上,印刷有"5463AB"字样.

用万用表测得所发的光是亮红的,因此认为"FJ5462BH"是正确的.

开始测量.先编好号

得到的结果是
1->片选1,第一位字符,给高电平有效.
4->片选2,第二位字符,给高电平有效.
5->片选3,第三位字符,给高电平有效.
14->片选4,第四位字符,给
高电平有效.
11->片选5,显示冒号的小时与分钟分隔符.低电平有效

接下来是数码管上各脚的字义.如图.给低电平时有效.

好了,现在该说了说了,问题来了.

11脚是用于显示冒号的,11低电平,5,14高电平,显示一个冒号.但同时,但同时,5和14高电平,等于打开了第三位数字和第四位数字的输出.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个分段的图示中,那个小数字点一直没有点亮过,是不是时钟里不需要这个小数点?

如果不需要这个小数点,为什么要设计出来呢,难道只是因为模具上已经有了?

网友A:
11脚是段,而不是片选!

脑筋要学会转弯哦~

楼主:
谢谢支持。

如沙发描述,11作为段,比较好理解。

也即,片选5  的小数点变成冒号上面的点。
         片选14的小数点变成冒号下面的点。

是要转换一下思维啦。

楼主:
结帐在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