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A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因为有个项目用中颖69P55 所以第一次学着使用 但对中颖的 指令集一直不太了解 比如指令格式 STA Mx,bbb 中的 bbb究竟指什么 STA 20H,00H和STA 20H,07H有什么 区别 望老鸟解答 谢谢

网友A:
STA Mx,bbb 中的 bbb是指RAM的BANK(分区)值,每128个RAM为一个BANK
STA 20H,00H和STA 20H,07H的区别在于:
前者是对RAM地址为20H的寄存器操作
后者是对RAM地址为3A0H的寄存器操作

在仿真软件IDE66中,只要您将RAM按其实际地址定义好,在写SAT Mx,bbb  这样后面带",bbb"的指令时,可省略后面的",bbb",编译器会自动进行操作.

网友B:
指令集一时半会真难理解

网友C:
说版主是老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