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S4508等全差分运放的output common-mode voltage疑问?谢谢

楼主(2010-03-23):
以上是板子电路示意图。
按我理解,差分运放THS4508的Vout-和Vout+的平均值应一直保持CM脚的电压啊!!
这里CM脚与AD的VCMOUT输出相接,即被接为3.1V,
则有(Vout- + Vout+)/2=3.1恒成立才对啊。
可是我实际试验中Vout+一直保持不变,只有Vout-在变化,且它们的平均值也不是3.1V。

何故,借贵坛宝地,望高人赐教,谢谢。

楼主:
没用过差分运放的高人??。。。

网友A:
2个69.8 欧姆的输入接地电阻要串联0.22uF的电容,才能接地。

楼主:
2个69.8 欧姆的输入接地电阻要串联0.22uF的电容,才能接地。
引用 网友A:

不要意思,我用的是直流耦合,图中的0.22的电容是没有的。。。

楼主:
2个69.8 欧姆的输入接地电阻要串联0.22uF的电容,才能接地。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电路示意图已经更新。

楼主:
2个69.8 欧姆的输入接地电阻要串联0.22uF的电容,才能接地。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这个电阻串电容再接地,只是用做端接,防止信号反弹吧,
实际不接的话,至少运放功能应该是具备的啊。

关键是现在输出OUT-端一直不变,也就是运放有一半根本没有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