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x系列DSP与240x系列的区别

楼主(2010-03-23):
除了时钟更快,主要功能有哪些差异?

楼主:
是不是没有事件管理器了?

网友A:
在ti.com下载280x 240x 的datasheet,了解下就知道

楼主(2010-04-29):
确实不容易简单地说清楚,要看的datasheet也确实太多了

网友B:
24x 16位,5V系统,不支持RealtimeDebug&BIOS,地址分程序区、数据区、IO区,...
28x 32位,3.3V系统,支持RealTimeDebug&BIOS,地址统一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