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版主,推荐一款带voice的新唐mcu!

楼主(2010-03-23):
要求如题,要求就是带voice的mcu,io能有有12个以上就行了!不知道新唐有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A:
是用在怎样的应用上呢?需要录音后播放还是固化在芯片里面只要放音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化在芯片里面,只要播音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ptmu兄弟!先去看看。

网友C:
lz选哪个芯片了?介绍一下!

楼主:
暂时选用isd2130+mcu控制,带语音的mcu都是裸片的,麻烦!

网友D:
恩,这样就挺好的

网友E(2011-05-25):
ISD2130,不带录音功能的高性价比ISD语音芯片,具体看看规格书

网友F:
一年了,楼主估计已经做完了吧

网友G:
还是让菜农给你推荐吧

网友H:
可以到芯唐的官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