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测atmega16A-PU的好坏?

楼主(2010-03-23):
如何测atmega16A-PU的好坏?因为我试了很多办法,都烧不进去。会不是ic已经被我弄坏了?如何测好坏呢?谢谢

网友A:
烧不进去的原因可多了,如下载线坏了、线没接对、烧入脚电容影响、IC接触引脚不良、熔丝位锁死、IC坏掉、烧入软件IC选择错误……………………

楼主:
本来想学习编软件的,没想到动动手,软硬件问题都来,让自己锻炼一下。谢谢楼上大哥指教。

网友B:
如果高压编程器也不能写,那就可以确定坏了

网友C:
原因列举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