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没跑起来,晶振会起振吗?

楼主(2010-03-23):
今天调板子的时候,ARM没跑起来,但是晶振起振了。但是以前调试的时候,ARM没烧进程序的时候,晶振是不能起振的。奇怪,这不是矛盾了么。。。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件,   只能有两种肯定推断  ,
  1.  软件跑起来了, 晶振肯定起振,
  2. 晶振不振,软件肯定不能跑起来。

楼主:
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件,   只能有两种肯定推断  ,
  1.  软件跑起来了, 晶振肯定起振,
  2. 晶振不振,软件肯定不能跑起来。
引用 网友A:

:lol 说的有道理
但是没跑起来会振吗

网友B:
“没跑起来”也分不同的情况。有可能硬件没有问题,程序已经能正常运行,但由于代码中的错误使程序进入了某个异常。如果在进入异常之前,启动代码包括时钟初始化部分已经运行完了,那么晶振就可以起振。不过这种情况看起来还是“没跑起来”。

楼主:
“没跑起来”也分不同的情况。有可能硬件没有问题,程序已经能正常运行,但由于代码中的错误使程序进入了某个异常。如果在进入异常之前,启动代码包括时钟初始化部分已经运行完了,那么晶振就可以起振。不过这种情况 ...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C:
振荡器是硬件,是否起振和软件无关,正确上电就应该起振。

网友D:
只要正确上电就可以起振,时钟有没有设定只是针对系统工作的时钟而言

网友E:
lz是如何确定是否起阵的 说来听听

网友B:
“正确上电就能起振”,这得有个前提,就是该ARM没有内部振荡器,如果有内部的,一般上电后会选择内部振荡器作为默认时钟,如STM32,外部振荡器在默认情况下是关闭的,接上晶振也不可能起振,因为反相器没有开。

网友F:
要注意有些芯片内部带有RC振荡器,上电后默认使用内部RC时钟源,程序运行之后可以选择切换到外部晶体振荡器时钟或者一直使用内部时钟。

我说这些好像和主题无关。;P

网友G:
你的ARM是什么型号啊,最好说一下,这样大家可以帮你分析的更详细点

网友H:
能不能起震和软件无关,就算是空ARM也可以看到起震波形。
不起震,软件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