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控制LCD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3):
若将引脚A2连到RS请问一下结构体应该如何定义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Addr;
  vu16 LCD_Data;
} LCD_TypeDef;

为什么?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这个和我之前提的问题有点类似。
你用哪个BANK?

网友A:
如果是BANK1,外部总线是16bits,则 HADDR[25:1] connect to FSMC_A[24:0], HADDR[0]未用.则可以这样定义:
#define LCD_REG    *((volatile uint16_t *)0x60000000)
#define LCD_RAM    *((volatile uint16_t *)0x60000008)
函数里这样用:
void LCD_WriteReg(uint16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egValue)
{
  LCD_REG = LCD_Reg;
  LCD_RAM = LCD_Reg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