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块设备数据流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请问块设备从用户空间到硬件的数据流是怎样的?

楼主:
请问有人知道么?

网友A:
在linux之下的话,要先做一次用户空间地址到内核空间地址的转换,位于内核空间的驱动将内容通过控制器写向块设备,一切OK之后数据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