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板

楼主(2010-03-23):
为什么我画的单面板走线会这样零乱不堪。

网友A:
这种低频板,方便插件才是优先考虑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么说就是线乱些没多大关系了。

网友B:
有时注意各个元器件的布局,板也许会画的更漂亮!

楼主:
谢谢楼上的,照你说的是不是需要好多经验。

网友C:
画PCB是要慢慢积累经验的,不要着急,多画多画就会好起来的。

楼主:
我又重新布局、布线,现在是这样。

网友D:
没必要折的地方就不用弯,还有尽量不要走90°的角

网友E:
弯的地方太多了

楼主:
谢谢,我正在修改中.

楼主:

现在修改成这样:

网友F:
我画过一个,比这个还差劲呢,郁闷呢!

网友G:
布局没布好,不过单面板就是这样的。

楼主:
深感布局的重要性。如果是双面板布局会不会显得没这么重要。

网友H:
第一楼像是自动布线出来的

网友I(2010-05-29):
你真的是高勇?
如果你是,你应该知道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