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推荐个0-1KHz 幅度可控制的任意波形设计方案

楼主(2010-03-23):
帮推荐个0-1KHz 幅度可控制的任意波形设计方案

网友A:
0Hz,怎么产生?怎么设计?

网友B:
不是很慢的单片机+DAC+波形表
这么低的频率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0Hz,怎么产生?怎么设计?
引用 网友A:

:loveliness:   :loveliness:  maychang

哈哈

0频率就是直流稳压输出

网友A:
4楼:
把信号发生器关掉,或者更彻底,扔掉,那就是瞬时值为零的0Hz输出。

网友C:
0Hz不一定是幅度是零,幅度不随时间变化就是0Hz信号了。还有,楼主的描述太含糊不清了,只能用周易或中国哲学跟思维才能看懂。0到1kHz的任意波形,波形都任意了,你还讲频率做什么呢。别介意啊,没恶意。

网友:

??

网友:
晕  不小心把帖子搞咂了

网友A:
7楼:
我没有说你说错了呀,我说的仅仅是你说的一个特例。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任意波形估计只是波形表不同
以0--1KHz的正弦波为例,要求分辨率为0.01Hz,没这方面的经验,不知单片机+DA可不可行?另外幅度可控制采用什么方法呢?数字电位器?可编程运放?

网友D:
这个东西其他都简单,你用几个按键和菜单来设置输入波形的参数来增加点难度.

网友E:
一个DDS能满足你频率精度的要求

网友C:
用单片机计算出sine波形的幅度后,进行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