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LPC1766 自带485控制器,我实际使用时还要用485芯片吗?

楼主(2010-03-23):
新手,LPC1766 自带485控制器,我实际使用时还要用485芯片吗?

网友A:
没听说过485控制器这个概念……一般是直接接uart,可能加了个流控口线而已。
就算有“485控制器”,485驱动器肯定还是要的。

楼主:
看手册这么说的,买了快LPC板子,上面有485接口,直接1766芯片出来的,没有用485芯片。所以疑惑.....

网友A:
485驱动器有这么好集成,就不会有485驱动器比单片机(低端的)还贵的情况出现了……

楼主:
知道了!找到资料了要外接的!谢谢!

网友B:
哥们,把硬件电路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