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台PC上面用两个PL2303能相互通信吗?

楼主(2010-03-23):
如题,我有两个USB转RS232的板子,同时插在机器上面能相互通信吗?
我没法测,好多串口工具对虚拟串口的支持不好,即使是在一个PL2303的板子上面都可能出错.特别是串口号大于10的情况下.

网友A:
好一点的转换板子肯定能行!

网友B:
这个也是“兼容性”问题,兼容性好的话就可以。

楼主:
这个也是“兼容性”问题,兼容性好的话就可以。
引用 网友B:

晕死,能不能详细说说你的兼容性指的是什么?硬件电路?驱动?软件?
能不能提供一个可以供测试的串口工具?

网友B:
兼容性跟硬件和驱动都有关,串口工具很多,任何一种都可用,如串口大师、串口精灵等等,在网上搜,大把。

楼主:
下午好好的测试过了,不能同时打开串口的错误是随机出现,这个应该与硬件无关,与软件或者驱动有关.

网友C:
用这个工具捕获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