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USB问题

楼主(2010-03-23):
各位DX,
      我现在用的是奋斗STM32 V2.0的开发板,在官网上download um0424,编译正确,全速运行后,发现程序一直执行在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2RDY) == RESET)
    {}
不知为什么?

网友A:
查看你的板子上的晶振是否稳定。

网友B:
在头文件中选的芯片不对,um0424的项目缺省的芯片是connectivity line,应该改为high density、或者medium density line。

只有connectivity line才有PLL2,STM32F103没有PLL2。

楼主:
我使用STM32F103,更改就可以了吗?如何修改啊?
谢谢!

网友B:
改stm32f10x.h文件,下面几行改一下: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STM32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F10X_LD: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F10X_MD: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 */   /*!< STM32F10X_HD: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define STM32F10X_CL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endif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试试看。

楼主:
郁闷,程序还是执行到这里了

楼主:
修改如下: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STM32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F10X_LD: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F10X_MD: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define STM32F10X_HD    /*!< STM32F10X_HD: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CL */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endif

网友C:
程序是不是运行在软件仿真环境下了?
也会有这毛病!

楼主:
没有,我用的J LINK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搞死了。
将上图中的STM32F10X_CL去掉

网友E:
这个问题?有点折腾人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搞死了。
将上图中的STM32F10X_CL去掉
引用 网友D:

是这么回事,在开发环境的相应设置里,还要把STM32F10X_CL改成正确的值。

网友F:
重新焊晶振旁边的那2个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再试试。

楼主:
根据上面的提示,更改后编译不通过?
还需要做什么工作啊?

楼主:
linking...
.\Obj\STM3210C-EVAL.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B_DevConnect (referred from hw_config.o).
.\Obj\STM3210C-EVAL.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B_DevDisconnect (referred from hw_config.o).
Target not cre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