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PWM电源IC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

楼主(2010-03-23):
小弟最近在用一个PWM电源IC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
发现电源的启动波形不是很好,感觉不能起动IC,生成正确的电压,后觉得应该是电感上出现问题,由12V生成5V的电路,选用的电感为33UH
我个人觉得这个电感值应该算是蛮通用型的,而且负载电路的电流不需要很大,200mA即可,大致的示意图暂时没法放上来。
有趣的事情是:只要万用表的表笔放在PWM的输出地方即可以启动电源IC,生成5V输出。
我做了以下的尝试:
1.更换电感,由小变大的更换,发现芯片IC脚的PWM输出教好,且振荡的部分由两变成一,由于手头上没有足够的电感所以不好一直尝试下去
2.当初怀疑电源芯片器件损坏,排除掉此问题
3. 后在TI的一个文档上看到了个做法,在电感与pwm之间加入RC串接部分电路(另一端接入地),(R值较小为100欧姆,电容为100pf),电源IC能正常启动,波形与没加时基本上一样
我比较好奇的问题是:这个串接的RC起到何等作用?因为从波形上面来看,这个电路的变化不是很大,却能让它能正常的启动
在这个板卡上面PCB的LAYOUT设计有很明显的问题,这个曲线救国的方法本人觉得有用,而且方便
本人设计经验有限,如果大家也有遇到相关的问题,如何解决的,请指点指点。
图片晚上放上,具体的电源芯片型号也会提供上来

回到家了,把电路图放上来

这个芯片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见得多的,虚线表示的部分为我在一TI文档上看到的,而加的

网友A:
LAYOUT的问题吧,有可能是接地不良。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只是想想下次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而且我本人想知道的是这个RC串接的电路在这里起到了什么作用,刚刚我测试了一把,这个电源的启动很不正常,我对比之前用到过的的这个设计,没有加RC后面部分的,启动很正常。

这个电源本身不复杂,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改良方法,希望能提出来与大家共享一下 ,谢谢!

网友B:
你那估计简单的问题太考想象力了。

楼主:
呵呵, 能有很强的想象力,是工程师需要的一个能力了,晚上上了图,大家就知道了

还是蛮相信这里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的,希望能让大家看到一个全面的信息,做出合理的分析
公司里没办法上图,哎,管理的比较严,没办法了

楼主:
图片放上来了,希望有人帮助小弟一下?

网友B:
这类IC我用过,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这属于IC本身的抗干扰能力的问题.
C3要求尽量靠近IC的电源脚4脚跟地脚7 8脚之间.
至于R5跟C6,,加了之后把开关的尖峰吸收了,IC的工作环境好了,自然就工作正常了.
图中FB脚跟反馈网络连接有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芯片的启动时的图片没法放上来
把图片更新了一下

画的急了点

楼主:
谢谢st.yo
问题基本解决掉

1.刚刚在电源引脚上加入电容10UF,芯片启动正常
2.PWM的输出波形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善,需要更新电感尝试一下
3.芯片的布局上存在相应的问题,由于板卡已经做出来了,无办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