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8051FX系列的朋友进来看下

楼主(2010-03-23):
本人刚刚接触Cygnal的单片机,型号是C8051F020,现在我知道它的开发环境可以用KEIL3,我从官网上下载了KEIL的驱动说是用来调试用的,但我以前用KEIL都是用来编写89C52的单片机,我现在看到那个器件的手册上有JTAG接口,我想问一下:它是通过串口下载的还是JTAG?另外如果驱动安装没问题的话,当单片机和电脑连接后,进入KEIL的调试界面后,能不能看到相应的标志?我以前都是用KEIL生成HEX文件,用STC_ISP调入然后烧写到片子里,这个生成hex文件后,怎么烧到片子里呢?

网友A:
U-EC5 99元
仿真+调试下载 断点设置等全都可以
要装一个silabs 对应keil的驱动

可以去www.silabs.com  下
现在U-EC6也出来了 不知道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