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功率放大器的恒流源的设计

楼主(2010-03-23):
要求:输出电流0-5A
      分辨率:满量程的0.1%
      稳定度:0.5%
      电流波纹(p-p):0.1%
      输出电流调节精度:由于1mA

网友A:
最高输出电压要多高?

楼主:
好像没有要求么  就要求输出电流范围

网友A:
不大可能。最大仅能输出1V的恒流源,有什么用?连个LED都点不亮。

楼主:
这个主要 是对输出电流的要求

网友B:
恒流源有个重要的弹性电压幅度范围,就相当于电压源有一个电流输出范围一样
没有这个指标没法谈的

楼主:
电压看你选择什么型号的功放,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没有具体的数字 只要达到上面其他要求就行了

网友C:
LZ你还不明白,上面两位给你说的意思。

楼主(2010-05-23):
:Q拜托  给个图行不?

楼主:
我想做压控的恒流源 可以不?

网友A:
9楼:
不知道具体要求,所以没办法给图,连方案都没办法出来。
10楼:
当然可以。

网友D:
恒流源要有一个电压范围的,比如5A横流时可以输出的最大电压多少,1mA时输出电压最大多少!如果你都接100欧姆的话,5A就是500V,1mA是100mV!楼主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