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图中的两种走线方式,哪种更好?

楼主(2010-03-23):
绿色圈中和紫色圈中的两种走线方式,哪种更好?请指教原因。多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就美观来说,绿色的美观一点

网友C:
应该是绿色吧,紫色的出现锐角了

网友D:
最好不要在布线的时候出现锐角,这样的话可能会在那里造成干扰!

网友E:
用直角可不可以?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两难的选择,如果选择紫色圈的方式,就是有锐角,如果选择绿色圈的方式,就有90度直角。

网友F:
绿色的肯定不好。紫色的要看电流方向。其实所谓锐角与否是要根据电流方向来确定。如果上面的线的电流方向为从左向右,那么这种走线问题不大。反过来如果从右向左的话,那就问题大了。

网友G:
有没有这种可能:电流有时由左向右流,有时相反。:L

网友H:
绿色的,直角也可以

网友I:
这个标签挡住了文字了,怎么去掉它?
这个标签挡住了文字了,怎么去掉它?
这个标签挡住了文字了,怎么去掉它?

网友:
选择绿色的吧,这个会更好些,锐角最好不要有,走直角的话可以打个过孔就可以了

网友J:
低速电路我觉得走成锐角、直角根本就无所谓,我见过很多板子上面有直角、锐角,都用了很多年了也出没啥事情

网友K:
锐角还是钝角看电流方向,如果双向就直角,时钟低于1M的电路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L:
绿色的好!!

网友M:
绿色的好一些

网友N:
很多半导体厂商的DEMO板走线都是直角

楼主:
要晕头了,4层都搞不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