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eset的上拉电阻5.1K能不加吗?

楼主(2010-03-23):
请问reset的上拉电阻5.1K能不加吗(短路掉)?我觉得不加的话,直接连5V,就是正常工作时为高电平,如果按下按钮,则5V导到地,那么reset变为低电平。所以认为可以不加5.1K电阻

网友A:
此引脚直接联到5V,然后你再按下按钮,ATmega16肯定重启,不过不是因为此引脚低电平,而是电源短路。

楼主:
我顾了一个,没顾电源,谢谢高手。

网友B:
应该是短路的问题吧,电源和地之间肯定要有压降的。

网友:
不加不行吧。。。。应该是短路的问题吧,电源和地之间肯定要有压降的。

网友C:
你看看datasheet,我好像看到过芯片内有集成上拉电阻,所以可以不加。

网友D:
电容C10可以不加,因为AVR内部有复位延迟,但电阻不能不加。

网友E:
不行,一个是RC延时,是之足够复位时间。另一个就是电源和地之间必须有个电阻,不然当按键按下,就短路了。

网友F:
电阻可以不加,但是不要接5V上,接到5V上,按下按键短路了!
要么就扔掉电阻那么断着,因为一般内部有弱上拉,

网友G:
不接R11的情况下,按下开关,使得电源和地直接短路。接R11的情况下,在没按下按键前,电源会对C10进行充电,按下开关后,C10会对地进行放电,使得RST不会直接变低,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变低,时间长短由C10的容值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