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心人:DSP开发选型

楼主(2010-03-23):
老板让我做一个智能相机,需要把原来在PC机上完成的图像处理算法放在相机里
面执行,根据采集到的图像,在相机里面提取特征,然后相机可以输出一些控制
信号,对外围设备进行控制,检测缺陷、颜色等指标。我在网上看到ti 的双核处
理器TMS320Dm6446(ARM9+DSP ), 主要希望能够对相机的一些状态进行调整,实时图像处理,实时控制外围设备。
土问各位高手,是否有必要用6446的DSP?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哪款DSP更适合?不胜感激

网友A:
没做过相关的,帮顶了

网友B:
不会你一个人做吧

网友C:
看你的算法大不大了还有处理的速度,这款应该能满足你们的需求吧

网友D:
哎,我会就好了,50分呐~~~~

网友E:
对相机的状态进行调整,
这怎么实现?

网友F:
如果软件工作全部由你一个人来搞定的话,建议使用单核的芯片;
若有多个人完成,则可以使用多核芯片;
因为TI的DAVINCI系列多核芯片,内部是异构的,要使用不同的工具来开发(ARM端使用LINUX, DSP端使用TI的一套工具);一个人全部掌握这些工具,有难度,要话不少时间在熟悉工具上。

选择一个速度快一点的处理器,比如DM648 900MHZ/1.1GMHZ, 接口也够,只是有一套开发工具就OK了。

网友G:
不懂,帮顶,学习各楼的经验了!

网友H(2010-11-09):
我是来学习的,这么高的分,真让人羡慕

网友I:
学校学生作课题,选这个芯片挺好的,既可以接触ARM,又可以玩DSP。
我感觉挺适合的,ARM作控制,64系列的可以作图像处理,绝配。

网友J:
弄到相机里?厉害

网友K:
还没结贴呢?楼主人呢?

网友L:
LZ,你现在这个项目什么程度了?

网友M(2010-12-10):
楼主忙项目去了。好久都不现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