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容的测量

楼主(2010-03-23):
大家好,差分电容一般如何测量?有没有好用的测量差分电容的集成IC?我知道有一款CAV424,大家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A(2010-05-16):
你看看小家电行业里面的电容触摸屏资料,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处。

网友B:
有个国产的芯片BH5001,可以把差动电容转化为占空比不同的方波,经过求平均值、差模放大后,得到与差动电容成正比的直流电压。不过一直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C(2010-09-06):
AD公司有一款芯片可以测量差分电容,精度还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