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开关问题~

楼主:
本人想做一个信号放大电路,采集信号在9mv到15mv间,以差分形式通过CD4052分别连接到AD620两个输入端。现在担心的问题是4052进行切换时是否产生大的干扰,不知哪位大侠用过这种电路没,恳请指点分析。

网友A(2010-03-23):
信号太小。很容易受到干扰的。

先放大然后经过4052才可以

楼主:
经过放大在过C052就不符合我电路的设计初衷了,因为我这个是多路采集,至少四路,所以想通过开关的切换仅共用一个AD620,如果直接放大,那得多出好几个运放来。

现在我有个几个想法:1:提高信号量,但是只有几十mv,可能不超过50mv。2延时采样,待开关闭合稳定后采集,不知效果怎么样。

另外干扰源,能否具体说明?

网友A:
或者你提高直流分量。

如果是30mV的信号。则做到1.03V左右

小信号通过4052的时候会畸变

这个是最大的干扰。

楼主:
我是从电桥获得的差分信号,单独一路的信号有几伏,差分后只有一二十mv了。依照楼上意思,该差分信号放大后再接开关,只是不知道选个什么型号的性价比高的运放来放大该信号,楼上能否推荐个。

网友B(2010-05-12):
如果采样频率不是要求很高的话,可以采取3楼的思路来做。

网友C:
保证电源和控制信号干净的话有个P干扰。

网友D:
emailli,CD4052是正负电源工作的,mV信号正好在电源的中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