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XP Cortex-M0内核 LPC1114FBD483芯片的LPC1100LK开发套件

楼主(2010-03-23):
详细介绍:http://www.embedinfo.com/list.asp?id=336
      EM-LPC1100LK开发套件是英蓓特公司新推出的一款基于NXP公司(恩智普半导体)LPC1100系列处理器(ARM® Cortex™-M0内核)的全功能评估套件。目标板主频高达50MHz,该板含有UART支持RS485模式,包含8通道10位ADC,两个16位定时器和两个32位定时器,包含SSP、I2C等丰富的接口,集成电源管理单元PMU,同时该开发套件还集成了Colink2简易调试器,外型尺寸极其小巧轻便,是一个用于应用开发的很好的平台,也是学习者的首选。
       EM-LPC1100LK开发套件如下图所示:分LPC1100开发板部分和COLINK2部分
芯片说明
        EM-LPC1100LK开发板使用LPC1114FBD48芯片,此芯片使用高性能的ARM® Cortex™-M0 32位的RISC内核,工作频率为50MHz,属LPC1100系列微控制器。LPC1100系列工作于-45°C至+85°C的温度范围,供电电压为2.0V至3.6V。它的一系列省电模式突显出了它的低功耗的特点。
丰富的外设配置,使得LPC1100微控制器适合于多种应用领域:
  • 电机驱动和应用控制
  • PC外设
  • 报警系统
Colink2调试器特性说明
Colink2 for lpc1100参数如下:
  • 1. 支持LPC1100系列MCU (升级版可支持其他Cortex-M0/M3内核芯片调试)
  • 2. 支持SW/JTAG调试、下载
  • 3. 下载速度达110Kb/s
  • 4. 灵活的调试插座,支持20/10/8针连接器
  • 5. 支持Keil MDK,CooCox全系列软件
    * 测试条件: 采用SW调试,LPC1114运行在50MHz
LPC1100目标板硬件资源
LPC1114(32位RISC性能处理器)32位ARM Cortex-M0结构优化,50MHz运行频率
4个LED 发光管
1个BOOT按键
1个RESET 按键
48PIN 全IO扩展
1个UART支持RS-485/EIA-485
SSP接口
I2C接口
8通道10位ADC模块
1个SWD调试接口(10pin)
1个温度传感器
LPC1100目标板软件资源
例程名称测试功能描述
BlinkyLED1闪烁
GPIOGPIO口边沿中断触发
PMU电源管理单元PMU睡眠和深度睡眠模式
SysTick通过系统滴答延时实现LED灯闪烁
Timer32通过32位定时器延时实现LED灯闪烁
WDT看门狗定时器应用实例
SSPSSP同步串行通讯
UARTUART串口发送接收字符
I2C_EEPROMI2C主模式对EEPROM读写测试
TemperatureSensor通过I2C读取温度传感器
产品标准配置
蓝精灵开发调试板 一个
UART DB9转DIP 转接线 一根
MINI USB线 一根
交叉串口线 一根
光盘 一张

网友A:
板子到还精致,就是仿真器太难用了,使用光盘里的例子可以仿真下载,但是如果是自己建的工程(或者使用NXP最新例程)都没办法仿真,点DEBUG后,UV4一会儿就自动关闭了,所有设置都和光盘例子一样,真是搞不懂。

网友B:
UV3和UV4本身应该还是有些问题的,
不能算bug, 但实现仿真器驱动的时候,要满足UV3/UV4某些古怪的癖好而已。
由衷地说,板子看起来不错! 我做Nuvoton Corex-M0的,不过NXP的也很想买一块玩玩。

网友C:
LPC1100系列ARM是以Cortex-M0为内核,是为嵌入式系统应用而设计的高性能、低功耗的32位微处理器。LPC1100是市场上定价最低的32位微控制器解决方案,其价值和易用性比现有的8/16位微控制器更胜一筹。该控制器性能卓越、简单易用、功耗低,更重要的是,它能显著降低所有8/16位应用的代码长度。
    LPC1100系列每秒4500多万条指令的傲人性能让8位(每秒不到100万条指令)及16位(每秒300万到500万条指令)微控制器相形见绌;LPC1100不仅能执行基本的控制任务,进行繁复的运算,即便最复杂的任务也能轻松应付。执行效率的提高直接转化为能耗的降低。实现该性能水平的LPC1100频率为50MHz,其功耗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优化——仅需不到10mA的电流。
    LPC1100系列ARM Cortex-M0的外设组件:最高配置包括32KB片内Flash程序存储器、8KB片内SRAM、一路I2C(FM+)、一路RS-485/EIA-485 UART、两路SSP、4个通用定时器以及多达42个通用I/O口。

    主要应用于电池供电系统,电子测量,用户外围设备,远程遥控传感器,家用电器控制领域等方面。丰富的例程和资源可以帮助您快速的进行项目开发和个人学习。

板载资源:

处理器:LPC1114,主频:50MHz
1、32KB FLASH Memory(片内)
2、8KB SRAM(片内)
3、供电直接由外部5V稳压电源来或USB提供
4、 I2C接口(AT24C16及LM75)
5、AD(热敏电阻测温)
6、1个三线RS232串行口。
7、2个按键,8个LED灯.2个功能按键-Reset和BOOT按键
8、42个GPIO,带有可配置的上拉/下拉变阻器和可配置的开漏极操作模式
9、4 个通用的计数/定时器, 共有四个可捕获的输入端和 13 个与输入端相匹配的输出端
10、18 针LCD接口。液晶显示(LCD12232,TFTLCD320X240彩屏接口)
11、20Pin JTAG调试接口(仅支持SWD)(10针 SWD接口)
12、提供四个固定孔,方便用户安装固定;
13、物理尺寸:100mm* 76mm;

实验内容:
* LCD122 X 32图形点阵液晶显示例程   (包含动画显示)
* ADC模数转换例程(AD测温)
* DEBUG仿真模拟调试例程
* 串口通讯例程
* I2C接口实验读写AT24C16及LM75 温度测量实验
* TIM实验例程
* GPIO的控制实验,LED(发光二极管)、KEY(按键)等
(以上实例在光盘中均有。)

以上资源均提供例程.

标准配置:
1、LPC1114开发板  1块
2、串口线 1 条
3、USB A-B线 1条
4、光盘(开发环境及LPC1114的所有例程)  1 张

配TFTLCD:

开发工具软件下载:

最新的MDK开发环境下载:   RealView MDK 4.02

支持LPC11XX系列串口下载的FlashMagic 下载:http://www.flashmagictool.com/download.html&d=FlashMagic.exe

嵌入式软件下载基地址:www.mcu123.com/down  或 www.mcu123.com/news/soft
淘宝店铺 http://shop33334816.taobao.com/

网友D(2010-04-23):
板子咋卖?资料貌似很详细!就喜欢这种的,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E:
貌似还有网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