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3280-21*34中的shield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2010-03-23):
CY应该是使用shield进行防水,如何开启这个功能

网友A:
PSoC Designer软件的CSD模块参数设置可以选择shield功能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D:
cypress 有这个功能的电磁炉,有水在上面,按键照样可以操作

网友E:
好强大啊,之前还不知道

网友F:
这功能确实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