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芯唐的PWM

楼主(2010-03-23):
请问一下,让PWM跑起来除了设置PWM_PCR(enable PWM),CLKSEL1(clock source),APBCLK(AHB signal),CP0(除频器) 这四个寄存器之外还要使能哪些寄存器?(不管他快慢,只要跑起来就行,谢了)

楼主:
自娱自乐

网友A:
#include "NUC100.h"
uint32_t gExtClock = 12000000;
unsigned char temp;
int main(void)
{
  writew(0x50000100, 0x59); // un-lock sequency 1
writew(0x50000100, 0x16); // un-lock sequency 2
writew(0x50000100, 0x88); // un-lock sequency 3
writew(PWRCON, readw(PWRCON)|1); // enable the 12MHz oscillator oscillation
writew(0x50000100, 0x00); // re-lock
    writew(0x50000100, 0x59); // un-lock sequency 1
writew(0x50000100, 0x16); // un-lock sequency 2
writew(0x50000100, 0x88); // un-lock sequency 3
writew(CLKSEL0, readw(CLKSEL0)&0xFFFFFFF8); // HCLK clock source: external 12MHz
    writew(0x50000100, 0x00); // re-lock
//************************
//**INITIAL PWM
//************************
//INITIAL PWM CLK
SYSCLK->APBCLK.PWM01_EN = 1;
    /* Reset PWM */
    SYS->IPRST1.PWM_RST = 1;
    SYS->IPRST1.PWM_RST = 0;
    /* Select clock source */
    SYSCLK->CLKSEL1.PWM01_S = 0; /* Use external 12Mhz */
    /* Multi-funciton pin */
    SYS->GPAMFP.PWM0 = 1;
    PWM->PPR.CP0 = 1;
    PWM->PPR.CP1 = 1;
    PWM->CSR.CSR0 = 4;
    PWM->PCR.CH0MOD = 1; /* Auto-reload */
    PWM->PCR.CH0EN = 1;
    PWM->CNR0 = (gExtClock/2) / 15671; /* Freq = 4000 Hz */
    PWM->CMR0 = PWM->CNR0-(PWM->CNR0 / 4);   /* duty-cycle = 50 % */
    PWM->POE = 1;
    while(1);
}
}

楼主:
thank u very very much:victory:

楼主:
我发现是我的寄存器PCR值搞错了

网友B:
哦,这样啊,我们做事都得细心点

网友C:
要datasheet干嘛?

网友D:
谁能具体给解释下PMW呀,谢啦

网友E(2012-09-15):
应该是PWM吧,
脉冲宽度调制(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缩写,简称脉宽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广泛应用在从测量、通信到功率控制与变换的许多领域中。
脉冲宽度调制是一种模拟控制方式,其根据相应载荷的变化来调制晶体管栅极或基极的偏置,来实现开关稳压电源输出晶体管或晶体管导通时间的改变,这种方式能使电源的输出电压在工作条件变化时保持恒定,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   PWM控制技术以其控制简单,灵活和动态响应好的优点而成为电力电子技术最广泛应用的控制方式,也是人们研究的热点。由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没有了学科之间的界限,结合现代控制理论思想或实现无谐振软开关技术将会成为PWM控制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