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上看不懂的一个VDDPLL电路

楼主(2010-03-23):
这是AT91RM9200里的vddpll引脚的电路,想问下这样接电源有什么效果呢,一般都是只接一个104这里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是什么用呢,图如下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呢?
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呀?
如果是滤波电路,为什么要10欧电阻和0.1uF电容串联再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