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数码管的引脚问题

楼主(2010-03-23):
问一下1和6引脚是不是共阴或者共阳端?如果是的话为啥要用两个引脚呢,干嘛不用一个引脚?

网友A:
这个......国家规定的~,里边连起来了:lol

网友B:
就是,要不还能在哪儿呢。

网友C:
这是为啥啊

网友D:
对啊,问得好

网友E:
这个还真不知道,用就那样用

网友F:
这是给其内部不同的部分供电的

网友E:
哇,终于来了个知道的

网友B:
似乎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