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探伤方法

楼主(2010-03-23):
有一工业用器件,就像两只香蕉够成的直角般大小,铸造加工过程中容易砂眼,使用过程中容易疲劳产生裂纹,从而造成重大事故,现在想对其进行日常维护时无损探伤检查,不知各位对这个无损探伤仪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

网友A:
铸造加工过程中容易砂眼

改用压铸工艺是上策,把砂眼杜绝于成形前.

使用过程中容易疲劳产生裂纹

1. 修改应力集中处的设计,如加些园角.
2. 调整材料.例如采用铸钢件.
3. 较理想工艺是锻造工艺.

等问题发生了再想办法去探伤,是下策.

楼主:
探伤主要是定期的检查防止问题的发生。工件是完全按照标准设计的,但是不同的条件使用时负载悬殊很大,所以安全起见还是想定期的检查一下,。

网友B:
有砂眼的铸件,根本就是废品,绝对不能使用。
按照标准设计,加工工艺是否符合标准?
工件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裂纹肉眼可见,经常目视检查即可。起重吊钩不允许上腻子,就是这个目的。
老tyw的意见完全正确。
改锻件吧。

网友C:
就用常见的超声波探伤即可,不管是起重机、巨型卡车,还是潜艇,都是这么检查的。

楼主:
可能是我还有点表述不清,这个工件由许多不同的厂商加工,所以质量五花八门,我们只能以检测的方法做到防患于未然,。感谢楼上的热心人。

网友B:
9楼:
那就是各厂家使用材料和加工工艺问题,还有贵公司质检问题。
超声探伤,可能比较合适,但成本也不低。为这样一个铸件添置设备,需要考虑成本,估计老板不同意。
这么个铸件,还要给许多厂家加工,估计都是些小厂,完全靠降价抢生意的,根本不管什么工艺和质量。

网友D:
探伤是门学问 ......

有超声波,有射线的。但都有局限性

场合可以是制造过程中(缺陷)和使用过程中(疲劳)

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设计和工艺。探伤只是亡羊补牢的事情。

网友E:
“完全靠降价抢生意的”,这种产品的前提是坏也也没什么影响。
像你说的“使用过程中容易疲劳产生裂纹,从而造成重大事故”,还敢用小厂的零件?

网友F:
我来冒一泡!!!
无损检测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行业,从事该行业的人员、企业,必须获得省(极低级别)或国家质检总局的有关部门批准,并核发检测项目的许可证!非常、非常严格!检测机构对出据的检测结果要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人员签字,并要对原始检测资料保留4-7年。目前国家认可的检测方法:射线、超声、磁粉、渗透、涡流等,根据要检查的缺陷的特点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选用不同的方法。不是任何人能说了算得!
任何产品都有缺陷,这是允许的!发现缺陷,避免缺陷造成二次损害和帮助提高生产质量是无损检测的目的。
外加一个广告:我公司具有国家级资质,从水平上比,在北京屈指可数(不能说第一,那样违法!)。

网友G:
哇,看来这工作真的要求很严格,我就多看看你们这些大师的言论学学吧!

网友H:
射线跟超声波都是无损探伤

网友F:
只要是不破坏工件的品质的检测,都是无损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