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S1230应用电路

楼主(2010-03-23):
我用ADS1230做了一个称重电路,多次称同一个物品在每次冷态通电后称得的重量不同且逐渐变化,通电静置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后读数稳定在某一个值(实际重量,称量也准确)。我的电路图如下,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用过此芯片的朋友请给推荐一个应用电路,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对问题很感兴趣,只是不知道答案,期待知识人士解答。
我的一点建议:
1,把C5,C6,C7去掉试试,我觉得这三个电容没用。
2,把接入REFP管脚的VCC加上电容滤波。要是成本允许,用独立的参考源。
3,保持环境温度变化不大。
4,采用外部时钟。

楼主:
对问题很感兴趣,只是不知道答案,期待知识人士解答。
我的一点建议:
1,把C5,C6,C7去掉试试,我觉得这三个电容没用。
2,把接入REFP管脚的VCC加上电容滤波。要是成本允许,用独立的参考源。
3,保持环境温度变化不 ...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去掉c5,c6,c7试过,没什么变化,这三个电容是TI评估板上就有,我原来没用这三个电容,后来加上的。
REFP和REFN之间加了104独石,在这里没画出。
同样的板子少部分出现这种问题,对有问题板更换ADS1230大多都好了,不知是否是芯片损坏?芯片我用手工焊接,烙铁温度调在280℃,会不会是焊坏了?

网友A:
我觉得不是焊坏了,你的环境温度变化不大吧,比如,不是刚焊接完,就加电测试吧?那样的话,芯片需要冷却。那方便采用外部时钟么?

网友A:
我没做过类似的产品,只能想到上述4点。我觉得换个芯片就ok了,那每个芯片内部的振荡器是不同频率的,所以时钟就成了怀疑对象了。方便的话用外部时钟,有结论的话回复,我也长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