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出错所有可能的原因

楼主(2010-03-23):
(无正文)

网友A:
是发送的有错还是接受的有错呢
建议分开调试

网友B:
1. 波特率不准很容易产生这个问题。
2. 如果使用USB2UART工具也容易产生这个问题。
3. 串口芯片电平不够。或者是选择的芯片不对(3V和5V)。或芯片的外围电容容值不对。
4. 串口的工作模式选择错误。
我只知道这几种了。

网友C:
不要太相信串口监控软件,在PC机卡或以高频率发送大块数据时,它未必能完全监控到所有数据
PS:若上位机软件在读取数据后清空缓存(常用做法)的情况下  下位机要是想连续发2条指令给上位机 则必须这中间间隔一段时间 不然第二条指令会被清掉(串口软件是监控不到的)

网友D:
特意提醒一句:上位机的操作系统别用XP,换成2000或2003。

网友E:
何所谓出错?
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