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启动模式选择的硬件问题

楼主(2010-03-23):
如下图,为什么arm启动时候RST2引脚可以读到高电平呢,NRST引脚有接上拉电阻10k

网友A:
给个完整点的图,nrst右边接哪去了

楼主:
右边接复位芯片的rst引脚,NRST是arm上的复位脚,低电平有效

网友A:
读到是程序读的还是用示波器测的,RTs2复位完成后是高的压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