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湾爱唱一族的卡拉OK混响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15):
BC6818 是一个基于DSP 的数字音效引擎,它提供了高性能的数字音频信号处理能力,是一易于使用并可产生高质量音效处理效果的解决方案内置程序SRAM 可从外部MCU 动态变化的声音效果的程序
内置2 个立体声DSM-DAC( Internal DAC: 96 dB A Weighted SNR:THD-93dB)
I2S /Left-Justified Interface Selectable for digital audio data input and output
27 bits DSP Engine.
内置易于变化的失真单元
内置Fade-in/Fade-out 单元抗噪音机制
应用:
吉他和乐器的放大效果器
数字混音板
卡拉OK 声效系统
数字效果器
电脑外置声卡
汽车音效系统
个人立体声产品
超越及精华--提供业界最有创造性的平台
1.内置DAC 单元-16bit--超精确表现,为中低端用户节省成本!
2.内置Distortion(失真)可以写出更好的电吉他失真效果(我们专为此单元的用户端交互
软件正在开发中,用户将更容易自定失真效果)
3.Regulator( 5V~3.3V), 可以不用外加Regulator, 甚至可以提供給其他Chip 使用,以降低整
個系統的成本.
4.內部的直通模式(可串接不同音效器),也可以降低整個系統的外部零件相對也降低整個系
統的成本.
5.Double 的功能(可以将混音及延迟时间加倍)

qq:972077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