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DIY调温电烙铁

楼主(2010-03-23):
网上有恒温烙铁的自制方法
该电烙铁控温范围是100℃~400℃,调温标志标明低、中、高位,控温精度标称±5%,采用了热电偶传感器。控制电路采用了交流市电直接降压、滤波、稳压供电方案。工作原理见下图。
参考链接:http://www.picavr.com/news/2008-11/8642.htm

市电AC220V经R1降压、D1半波整流、D2削波稳压、C1滤波后作为比较器件IC的电源电压及调温设定电压源。IC-A③脚为热电偶检测电压输入端(与温度值对应);②脚为调温设定电压。在②、③脚两端电压比较后,由①脚输出。其中R5的作用是将输入的很少一部分反馈至同相输入端③脚,以使在小信号波动时输出锁定不变。当热电偶检到温度偏低时;③脚电平相对②脚低,使输出①脚也低。进而使IC-B放大器⑥脚相对于固定偏置的⑤脚偏低,使输出⑦脚为高。由于IC-B⑤脚电压是由AC220V经R6、R7分压而得,因而,频率、相位完全与AC220V相同。与⑥脚直流比较后在⑦脚输出交流电压。该交流电压经C2、D4、D3和D4反向并联(作用同双向二极管)触发双向可控硅,使相应的电压加到烙铁电热丝上,以达到恒温的目的。

我现在想用单片机来实现温度可调烙铁
不知大家有没好的意见
或是用其它的方法来实现温度可调
要用到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具体的思路

楼主:
有好的意见方法吗

网友A:
单片机PWM控制了。

楼主:
又是斑竹亲自解答,先谢了!:P
PWM控制双向可控硅,但能介绍下可控硅具体型号吗?
还有用哪种热电偶然?好像这种热电偶很难选择

网友A:
其实用不着可控硅,三极管都可以了。为了隔离,恒温烙铁都是直流工作了,市电一进来就是变压器。热电偶我也没看到卖的,不过真上单片机,PWM开环控制问题也不大了。真正搞恒温烙铁的厂家没一个舍得这样设计的。

楼主:
先声明我是新手,呵呵:D
用可控硅主要是想用交流电直接来加热,我想做的是调温烙铁,没有经验,可能中间会有很多问题
PWM开环也可以,如果调温,可以设几个档位也是行的,但这样好像温度很不准确

网友B:
必须得用可控硅,不然控制功率管会严重发热的。

电路的原理是比较输入电源和热电偶的反馈电压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点,热电偶温度越高则导通位置越高越靠后,发热功率则相应减小,从而实现负反馈、恒温。

楼主:
如果用单片机的话,闭环控制可以准确,如是一般用,感觉开环也可以了,但能推荐下热电偶吗

楼主:
PWM好像不行吧,用PWM的话只是加热时间变慢了,如果时间长的话,还会升到额定的温度?

网友C:
必须闭环,开环pwm温度特性很差,待机(闲置,不焊东西)、标准工作(焊散热慢的东西)、满负荷工作(焊散热快的东西)差别很大的,开环怎么知道烙铁头的温度?

楼主:
能推荐热电偶吗?

网友D:
建议不要高压供电.

楼主:
lai832说的高压指的是交流220吗?
220是通过可控硅给热电阻的,其它的比如单片机供电可以用开关电源

网友E:
买一个不就成了啊

楼主:
买归买,做归做
这其中的意义完全不同
就是想DIY个

网友C:
现成的恒温烙铁,热电偶是直接做在加热芯里的,如果自己弄得话建议买现成的加热芯,自己做控制电路

楼主:
买过来的加热芯都是恒温的那种,带热电偶的没见到过,但可以找下:)

网友F:
lz,我也想弄这样一个东西,不过我现在还是学生,没真正搞过电路,你上面那个电路图是恒温的,而我们想做的是可以调温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进展,能不能把你有的资料发给我呢??谢谢,QQ:845203022

楼主:
等我做成了,会发上来

网友G:
不错,好久我也试一试

楼主:
hongdong87,那试下吧:lol

网友H(2014-06-21):
楼主的图纸不好,因为是高压,不防静电。我自己现在在做一个手柄是18快买的,低压18v的。用stc12c2051ad主控,max6675热电偶数模转换,12864显示。单片机的脉冲输出控制irf460,现在已使用了一个多月了,效果挺好的。

网友I:
直接买一个936的手柄,一个24V的变压器,其实可以DIY的地方不多

网友A:
4年以后又见此贴,更改一下自己前面的说法:恒温烙铁,交流隔离比恒温更重要。

网友J:
个人diy的东西,首先要考虑安全性性

网友K:
电烙铁也搞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