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0-03-23):
打开ModelSim后,出现下列错误,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一下
百度和谷歌上都搜过了,没找到解决方法

# vsim -L proasic3 -L presynth -t 1ps presynth.testbench
#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F:\FPGA\Test\my_led\simulation\presynth.testbench'.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run.do PAUSED at line 15

网友A:
找不到文件?

网友:
是不是没编译源文件?

网友B:
保存格式对不?

网友C:
你的文件放的地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