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每条通信线上串联22欧姆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0-03-23):
如题,谢谢

20100330  编辑:
谢谢大虾踊跃讨论,分数太少,无法均分,干脆就不结贴了吧,希望能吸引更多的高手来讨论,交流想法,我也会去问公司的设计者出于什么考虑,然后贴在下面供参考。

网友A:
做串联始端匹配用的。

网友B:
没有任何作用 纯粹浪费元件  具体分析如下
假设SPI的总线长度为1米(典型值),SPI总线的负载电容为100pF(典型值)
1米的走线的自感大约0.8uH
与100pF电容形成的低通滤波器的带宽为20M
那么它的响应时间为8nS
也就是说建立时间为Ts=50nS左右

假设SPI总线的速度为1M
那么时钟周期为Tc=1000nS;
有效上升沿为Tr=100nS
Ts<Tr 所以不加电阻也没有关系

网友A:
你的这种解释很特别。我对电磁波的概念不甚了解。
我觉得,你的分析是不对的,你的出发点基于集总参数模型。

网友C:
主要用于改善EMC性能。

网友D:
你的这种解释很特别。我对电磁波的概念不甚了解。
我觉得,你的分析是不对的,你的出发点基于集总参数模型。
引用 网友A:

考虑分布参数模型的条件是
2tpd>0.1tr
即2倍传输延迟大于上升沿的1/10
他提的那个条件下确实是应该使用分布参数模型的
应该分割成
n>10*tpd/tr

网友E:
串联和并联不一样

网友F:
如果接到板外
避免信号过冲仅此而已
不是EMC,不是阻抗匹配

网友G:
源端匹配,作用在于吸收反射回波。如果信号源内阻不是非常的小(通常不会太小),频率不太高,线不太长的话,可以不串此电阻。

网友A:
回复 网友F:
那么信号为什么会过冲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不匹配;P

网友H:
一般高速的SPI总线上速度可以达到10M或者更高,有些SPI接口的DAC最高可以到达50M, 这个时候加电阻是为了信号完整性考虑,还有EMC考虑。

网友I:
SPI本身不是定阻抗传输的,端接电阻可以抑制部分振铃的问题,不过SPI一般都是短距离通讯,并且速度也不是非常高,不需要做信号完整性处理。所以加这个电阻的原因可能是:
1.设计者自己都没搞懂,乱来的。
2.中间有插座,主/从机可分离,考虑ESD的抑制性。

本小弟看你说的完全外行,你自己根本不懂,完全是乱说!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匹配;P
引用 网友F:

人如其名。

网友A:
SPI本身不是定阻抗传输的,端接电阻可以抑制部分振铃的问题,不过SPI一般都是短距离通讯,并且速度也不是非常高,不需要做信号完整性处理。所以加这个电阻的原因可能是:
1.设计者自己都没搞懂,乱来的。
2.中间有插 ...
引用 网友I:

按照你的逻辑,那么1Mhz一定是比10MHz速度慢。

网友I:
10M信号属于低速,在板级基本不需要处理信号完整性问题。

一看你就是不懂装懂,乱讲一起!
10M是低速,谁教你的?甭说10M,就算1hz,其上升眼尾0秒的话,贷款是大大地,你以为是10M真像波呢叭?

网友A:
回复 网友I:
怎么就知道10MHz是低速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

网友I:
回复 网友I:
怎么就知道10MHz是低速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想说边沿的问题,这里还谈不上。

网友A:
为什么谈不上?

网友J:
完全傻眼,等弄明白了再上来看各位高手的讨论:'(

网友K:
起阻尼作用,别说10M,音频功放那种都有类似的电阻,
再说了,10M的方波,频谱在70M(按百分之7上升沿估算),要考虑端接,反射

网友A:
在电源文波噪声测试中,都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不晓得那些坚称不考虑10MHz矩形波的反射问题的工程师是怎么思考的。

网友D:
在电源文波噪声测试中,都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不晓得那些坚称不考虑10MHz矩形波的反射问题的工程师是怎么思考的。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和频率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只和波长和线长的比值有关系,前面我已经列了公式
列举“信号带宽”这个概念确实对于数字信号是有意义的

传统的电话线上跑低频信号同样需要做阻抗匹配,因为线长是按km来计算的

网友L:
应该是阻抗匹配吧,不一定是22欧的?特别在低速的时候应该作用不大。

网友M:
spi速度不快,匹配似乎用不上。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网友N:
Lu go. Continue to look for the conclusion.

网友F(2010-04-22):
GavinZ在钻牛角尖啦~~~~~

网友F:
都拉出板了,怎么保证SPI的信号线和参考地之间50欧的阻抗?这个都不能保证,用什么匹配电阻?
所以就是简单的起个阻尼作用而已

网友O:
没有任何作用 纯粹浪费元件  具体分析如下
假设SPI的总线长度为1米(典型值),SPI总线的负载电容为100pF(典型值)
1米的走线的自感大约0.8uH
与100pF电容形成的低通滤波器的带宽为20M
那么它的响应时间为8nS
也就 ...
引用 网友B:

学习下

网友P:
改善信号完整性,应该是防止反射,串上电阻能够让信号的沿爬升变缓,相当于降低了信号的速度。
另外信号的速度并不是之和信号的频率有关(就是我们说的多少兆),实际应用时更多的是器件的速度,就是上升沿的时间。上升沿越陡峭,信号的频率越高(FFT后高频分量)。

网友Q(2013-04-29):
引用 网友P:
改善信号完整性,应该是防止反射,串上电阻能够让信号的沿爬升变缓,相当于降低了信号的速度。
另外信号的 ...

电阻有助于信号的上升沿变缓/器件速度快慢----这两点学习了。电阻和杂散电容形成RC滤波,从而使上升沿变缓。

网友R:
可能可以略微改善EMI性能,但匹配是不可能的。
但就改善EMI性能而言,也是不大的,通常的HC、LVC之类的输出级的内阻就是在二三十欧姆之间,另加一个22欧姆的不会有本质变化。

另外一种情形不知是否会有意义一些,板上有较大功率的RF,加了22欧姆电阻之后是否能使靠近电阻这端的器件降低发生闩锁的可能?

网友I:
OPA4556,干脆我把单位座机给你,你直接打电话骂我好了,省的每天注册新马甲,还得打字,怪累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干脆我把单位座机给你,你直接打电话骂我好了,省的每天注册新马甲,还得打字,怪累的~ ...

大侠,
  你搞错了,我经常在上面发帖的,你还解答过我很多问题,一直很感谢你。我是到处看帖学习,理解水平有限。。。。。。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干脆我把单位座机给你,你直接打电话骂我好了,省的每天注册新马甲,还得打字,怪累的~ ...

你说的是OPA4556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Q:
你说的是OPA4556吧?

是说的OPA4556哈,昨天手机上的,点歪了,呵呵。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S:
确实在项目中发现信号过冲导致数据不对。后来加了电阻就好了。

网友T(2013-11-17):
mark一个,原来我通信部分出错也是这个原因的样子,加上电阻后就完全正确了

网友U:
串联电阻增加阻尼,减小导线电感的影响,降低信号过冲。

网友V:
看了这个帖子终于明白:回帖要谨慎:shutup:

网友W(2016-10-06):
引用 网友S:
确实在项目中发现信号过冲导致数据不对。后来加了电阻就好了。

虽然是老帖,还是想问下,你们项目中的SPI总线的CLOCK时钟跑到了多少M?

网友X(2020-03-23):
SPI信号线有可能受到干扰或抖动,可以在SPI信号线串一个小电阻,电阻与线路寄生电容C可以形成低通滤波。小电阻阻值一般是10-100Ω。如果线路端口内部电容容值较小,也可以在外部接一个小电容,详细的阻值和容值可以根据SPI通信速率分析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