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的厚度单位是盎司吗?

楼主(2010-03-23):
请教,在PCB中,铜皮的厚度单位是盎司吗?

谢谢!

网友A:
不是厚度而是重量单位,但是在此处可换算成厚度。

网友B:
铜厚一般是多少微米。盎司的定义:就是多少oz的铜铺在1平方inch的面积上。这个数越大,自然铜越厚了。

网友C:
那一般的PCB是多少盎司啊

网友D:
我这里都是用1.6

楼主:
35um厚的覆铜,是多少盎司呀?

网友E:
35um厚的覆铜,是多少盎司呀?
好像是1的
咨询一下加工厂家:)

楼主:
和生产厂家在QQ上聊了一下:
35um厚的铜皮,是1盎司;70um厚的铜皮,是2盎司。
呵呵!职业差别呀,厚度单位竟是盎司!学习了!

网友F:
也可以论尺,只要你胃口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