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继电器控制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0-03-23):
以下的电路图的原理我理不清,大虾能否指点下呢

楼主:
怎只有看客,没有指点的大虾啊

网友A:
放大后也看不清!

楼主:
不好意思 ,重来。

网友B:
IO口为交替的波形,          当为0时,第一三极管导通,输出高,
                             第2三极管导通, 拉低,继电器线包通电吸合

                             由于第2三极管前的大电容储能作用,就是第2个三极管有滞后关闭打开的效果

网友C:
5V单片机IO口控制12V继电器的典型电路,不过加了个延时。

网友D:
难道是51单片机么?51 IO复位是高电平,为了不是复位时候误动作,所以加了反向作用的三极管。

网友E:
i/o前面为什么要加个104的电容呢?

网友F:
这是一个用“交流”(也就是说要I/O口输出方波)才能使继电器工作的电路

网友G:
那方波又是如何驱动的呢??

网友G:
只要I/O口有方波输出,继电器就能闭合,

如果I/O口没有方波,无论I/O口输出高还是输出低,继电器都是断开的。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呢?????

网友G:
由于那0.1uF的电容在,它是通交流阻直流的,
方波是交流,这样的话0.1uF的电容不断充放电,也就是总会有电流流过PNP的基极,使其导通,导通也是断续的,这样断断续续地给10uF的大电容充电,只是充电速度大于放电速度,电容的电压是上升的,当其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就能使继电器闭合!!

楼主:
谢谢大虾的指点,现在有点清晰了

网友H:
原理明白了——什么场合要这样使用?

能否请楼主说一下,这个电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I:
IO口輸出方波,繼電器工作,IO口輸出低,繼電器不工作
這種電路多見于微波爐,即使MCU故障,繼電器能夠得到及時關閉的保護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J:
是不是动态驱动电路,在铁路上的许多控制都采用动态驱动,其目的是抗干扰!

网友K:
上面电路主要是防止单片机出现死机或故障的时候,继电器不能工作,防止发生事故。因为要输出方波才能工作继电器才能正常工作!